求助ABB操作面板安装

楼主(2007-08-30):
请教各位大侠,我曾经做的一个项目中用了ABB变频,当时操作面板是放在柜子的底板上没有固定,当时没有找到安装位置,现甲方要求安装,我想问是不是真的没有地方安装,我用的是ACS800系列的。

网友A:
大功率的只有连接线的接口,没有固定位置。
要想固定,须在柜门上开孔或另做支架

网友B:
lmhx说得对,如果要安装的话,须在柜门上开孔800系列的有专门的控制盘安装组件,详情请咨询13911783732 找孙工

网友C:
我有ABB ACS800安装组件,决对便宜.董13902272318

网友D:
你现在应该没有ADPI组件,你可以在柜子上打个水晶头能通过的孔,在柜子里用两个自拱螺丝固定!或者定置ADPI等控制盘安装组件来安装

楼主(2007-10-31):
具体的型号可以提供吗?急用。

网友D:
可以咨询02164852133

网友E:
可以定控制盘的安装组件,APMP-11或APMP-21

网友F(2007-12-15):
有面板的问题可以联系:13392658758 朱应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