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求助

楼主(2007-08-30):
有哪位高手知道SLC-500 PLC的R,C,B等装置表示什么含义,都是可读可写的吗?我想知道他们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A:
R,C,B是从哪里看到的,不知道你问的用意

网友B:
R是控制字,C是计数器文件,B是布尔量

网友C:
可以提供SLC-500 PLC的安装手册,指令手册,和软件操作手册,你可以从那里去找.QQ364062872 注明AB_PLC
免费的,只为了结交几个这方面的朋友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