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7-08-30):
大家好,我有一事不明确,就是三菱PLC中  指令DEDIV , DDIV , 和 DIV有什么区别我们该如何用这三个指令啊 ,请高手指点!还有  DMOV 与MOV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用DMOV ,又是什么情况下用MOV 指令。

网友A:
DMOV 与MOV
16位与32位指令的不同

网友B:
DEDIV-浮点数除法
DDIV-32位除法
DIV-16位除法

网友C:
支持以上说法。

网友D:
DEDIV为浮点数除指令 DDIV双字除法指令 DIV为字除法指令

网友E:
呵呵,书上就是这样说的吗

网友F:
又一个没有认真阅读使用手册的.

楼主:
受教了,谢谢大家,好像编程手册上没有DEDIV这个指令哦

网友G:
学习一定要仔细看书哦

网友H:
可以查看手册里的帮助

网友I(2009-11-24):
谢谢O,学习了,支持

DEDIV-浮点数除法
DDIV-32位除法
DIV-16位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