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A CPU怎么通过通讯读取BCPU的相关的地址信息呢?

楼主(2007-08-31):
A CPU怎么通过通讯读取BCPU的相关的地址信息呢?
例如:BCPU的PIW512,在ACPU上怎么使用?怎么转换?

网友A:
你的问题表达不够清楚,你应该说清楚什么型号什么系列的CPU.
不过我猜你说的应该是300系列的.看一下手册.一般有PROFIBUS,MPI和工业以太网等几种方法.

网友B:
通过通信呀!!!
可以有profibus,or mpi and ethernet

网友C:
还可以用模拟量的方式,不过有点浪费

网友D:
楼上说的意思是将所要传送的地址给了模拟量输出,然后通过外部接线,再送往要接收用的CPU的模拟量输入,真的有点浪费,可以通过通迅的方式!

楼主:
通讯为以太网通讯,
cpu均为414的cpu

楼主:
斑竹: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