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只对铁感应接近开关

楼主(2007-08-31):
各位大侠有没只对铁有感应接近开关(不能对铜)感应距离在10MM左右,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用磁铁自己做一个,可以运用法拉第定律.

网友B:
在磁铁上绕一组线圈,有铁通过它周围时线圈有反应的.

网友C:
利用铜和铁的灵敏度差异

楼主:
我设想了一个,想用两个线圈的互感,给一个线圈通入一个振荡频率,有铁穿过其线圈时另一个线圈有感应电压产生不知行不?请指教!

网友D:
我们这边有的,只感应铁,其他金属不会感应,外形是长方形的(尺寸:43x19x13),但感应距离不能达到10mm,只有5mm左右,是直流2线的,无压降,当开关使用,电话13706608650

网友A:
回林:另一个线圈不会有感应电压产生,细读法拉第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