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怎么样实现5台输出时间等时运行,程序怎么做?

楼主(2007-08-31):
各位大侠;小弟有CPM2A-要做一个等时间运行程序怎么做?两路输出小弟用的比较程序.解决了.可是到了5路输出时.我孟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等时间运行程序__什么概念?

网友B:
听不明白???

网友C:
具体要求如何,说出来讨论

楼主:
匀时.就是5路输出,1,2,3,4,5路工作<输出>匀时.1,2,3路输出工作50小时,4路输出工作49小时,5路输出工作48小时.那么下次首先投入工作的是输出5.其次4输出投入工作.然后才是1.2.3.中的任何一台.

网友D:
用5个时间常数相同的时间继电器不就完了。

网友E(2007-11-14):
看不明白???

网友F:
说的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