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和嵌入式可编程控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31):
我在工作中会遇到这两种产品,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也许是工作时间太少,希望有知道的各位前辈给我一些指导.
我的邮箱:mei_li_good@126.com
谢谢了

网友A:
两者可能都是单片机,但是“可编程控制器”是一个半成品,外部配好可选用的硬件接口,内部已有基本的循环程序,用户可以按梯形图等编程使用;而通常的单片机,硬件电路要自己搭,程序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