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装不上STEP7 V5.4

楼主(2007-08-31):
小弟从网上下了个STEP7 V5.4,可是安装的时候提示得装.NET FRAMEWORK 1.1,可我怎么也安装不上啊,老是在快结束时提示错误。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装上这个.NET FRAMEWORK 1.1。

网友A:
网上下载啊
MIRCOSOFT 网上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我是安装.NET FRAMEWORK 1.1时出错

网友B:
安装不上微软的Net Framework请检查您的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哦。

网友C:
需要安装这个吗?以前我装的时候好象没装啊!不过现在我电脑也装不上了,哎!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我在百度上搜索NET FRAMEWORK 1.1,下载两个版本的,有一个能用,安装完毕就可以装step75.4了,你再去试试,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B:
曾经我的系统也出现这个问题哦,安装微软的程序开发软件Net2003中的Net Framework1.1没有效果,后来安装了Omron的One2软件包中的这个软件后才正常安装上去的。

网友E:
我装的时候不需要啊.

网友F:
我的step7是光盘,都是西门子送的,网上什么地方可以下啊?另外西门子还给了张授权盘

网友G:
你可能是先装了WINCC或SIMATIC NET这样的软件,里面的.NET好像会和STEP7 冲突,你先把.NET卸载掉再装试试

网友H:
不是很清楚

网友I:
要不你新装一个系统,不要装其他软件试下,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优化大师和暴风影音也不要装

网友J:
同样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从网上下了好几个版本的,OMRON CX-ONE中的我也试过,都不行,都是一样的错误,在快安装结束时提示出错。
我再试试tuhan的方法,把暴风影音和优化大师卸掉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重装系统也不行。难道是我这个版本的系统不行?番茄花园版的XP。

网友K:
MIRCOSOFT 网上下载一个试试,我的也是番茄花园版的XP,可以安装啊.

网友L:
我家的电脑和单位的电脑都是番茄花园版的XP 应该没问题,主要就是卸掉暴风影音,我的是英文版本,还要把系统的语言和高级语言都改成英文,中文的用不用我就不知道了,没用过中文的

网友D:
需要XP-sp2的系统.我上次遇到此问题后,下载NET FRAMEWORK 1.1后,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