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请教Pro-face GP2500S与三菱Q01CPU联机

楼主(2007-08-31):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问题:
2500S跟Q01CPU能直接通讯上吗?是否需要另外加通讯模块呢?
不胜感激! 123bat@21cn.com

网友A:
可以直接通讯、不需要加装其他模块。

楼主:
谢谢!通讯协议用三菱公司的那个呢?原来的编程软件只提供了两种协议,该用那种?

网友A:
MITSUBISHI MELSEC-QnA(LINK)或者MITSUBISHI MELSEC-QUTE(CPU)都可以。

网友B(2007-11-29):
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