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中高压管道的安装、冲洗循环?

楼主(2007-08-31):
22—60的管道(系统压力在12—25MPA)在安装的时候采用金属管夹、和塑料管夹有什么区别?主要是针对管路的振动影响
10通径的阀选用24的管路,采用金属管夹,管夹间距最大为1.5m。系统最高压力25MPA。但在阀门动作的时候管路震动很大,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消除或者减少震动?不允许将阀门的动作时间增大,目前已经增设蓄能器,但效果不佳
200以上的管路使用什么方法冲洗?油液清洁度才能达到N1638 7级?

网友A:
你的问题也不复杂,管路冲击,你用蓄能器应该能解决,我看是不是充氮压力不合适,有可能管夹不合适,没夹紧,这要看具体情况,大通径管路冲洗,有一公司卖这种冲洗泵,高压,多孔自爬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