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

楼主(2007-08-31):
各位大虾:偶公司有一台六千伏710kw的高压电机,F级绝缘,80安额定电流.运行电流在77安,电机最高温度在87度,环温不到30度,轴承声音正常,其它类似电机温度不到60度.请问各位:电机温度是否偏高了?是何原因?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的查说明书了

网友B:
电机温度正常,偶公司有一台六千伏315kw的高压电机,F级绝缘,41安额定电流.运行电流在39安,电机长期工作温度在95度,F级绝缘允许温升高,没问题的.

网友C:
现在温度没有什么问题,但还需要密切关注,看看是不是有升高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偶有同感.小心起见,后打开负载端轴承盖,没发现什么故障.

网友D:
正常, 一点也没高,我们的高压电机温度到了120了.

楼主:
不知那位还有何高见?

网友E:
高压电机温度要注意温度也要注意,你要看一下最好温度在70左右经常看各部件润滑

网友F:
继续观察

网友G:
温度正常

网友H:
只要平稳就行

网友I:
 温度正常,电流只要平稳就行 .

楼主:
该电机没有其它高压电机一样的散热片,电流平稳.拉回厂家一趟,现在还是老样子.

网友J:
我们这里有很多高压电机,你那温度应该是正常的.有一次我拿测温枪打一电机外壳温度,就有七十几度.

网友K:
没问题,继续使用.

网友L:
正常的,F级绝缘允许的

网友M(2008-08-03):
是否在运行过程中加油了?油加的多了会有持续在高温状态下运行.能保持在80多度运行不再有上升趋势,不会有问题的.但在下次保养时要对轴承进行清洗换油脂。加二分之一就行。

网友M:
你公司以后有高压电机损坏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江苏清江电机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 王行伟 13861656458

楼主:
呵呵,老贴了。该电机现已殉职了!

网友N:
楼主不错,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O:
怎么电机现已殉职了!

网友P:
请楼主说明殉职原因??????????????????

网友Q:
温度高了,如果你测的是机壳的温度,那么定子线圈里的温度应该更高,,,温度多高合适不好说,只能说温度越搞电机寿命越短,我们这里机芯定子温度控制在70左右,是参考变压器安全温度定地,采取的降温措施有把冷却水换成地下井水(注意结露).打开电机后盖做一风管加装一家用柜式空调,成本略高,((就当自己再多买几十米线好咯^_^)),效果很好

网友R(2008-12-25):
高压电机的温度在七十度应该算是正常的的啊·怎么会殉职呢!

楼主(2009-01-30):
呵呵,老帖了。谢谢各位的关心,该电机的负载端轴承烧坏。

网友S:
该电机应该是由于温度略高     是属于长时工作性质  绕组绝缘寿命与温升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