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的通信口?

楼主(2007-08-31):
准备做一个串口通信线,突然发现cpu上的串口也是公头,和计算机上一样。
真奇怪,一般cpu上的串口都是母头啊

网友A:
里面的接线是交叉的 所以最好有图再动手 呵呵

网友B:
对!没有错,用普通的PC-PC串口互连的线就行。我用过的。

网友C:
见过公头的

网友D:
一般的232线,都带一个公头母头转化

网友E:
我记得计算机上是公头,cpu是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