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问光隔离三重隔离都是什么意思啊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

楼主(2007-08-31):
小弟刚刚接触串口产品看到有光隔离三重隔离想问下他们有什么区别 都起什么作用啊
不知道那位好心的大哥能告诉我
非隔离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就是串口转换器

网友A:
光电隔离型RS232-485转换器,分为单端隔离及双端隔离,单端光隔离即是,在485信号的通道上使用光电隔离芯片,使得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再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使得在485信号通道上没有电气接触,从而实现了隔离。而双端隔离是在485信号上实现了光电隔离的基础上,再将485转换器的线路板上的电路进行隔离,来保证在232端与485端之间没有电气接触,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