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特殊的接近开关

楼主(2007-08-31):
寻特殊的接近开关

现有物料检测的应用,通常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来检测是否缺料

但电容式接近开关信号容易干扰,而且对于粉状物料,由于长期

静电影响,粉料容易吸附在电容式接近开关上,造成误动作,

有什莫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具体的环境?
管道,储罐,料仓等等。传感器如何安装?请细细说来。超声波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但要知道你的详细情况。

楼主:
谢谢日月剑,

是在一个封闭的不锈钢管体内有粉状塑料颗粒

罐体是圆柱式,直径大概400mm,高大概500-600mm,

罐体下部圆锥形

需要知道料位的上、下限

网友B:
最好用旋阻式料位计

楼主:
楼上的同仁,有旋阻式料位计的相关资料或是联系方式吗?

网友C:
震动棒或音叉

网友A:
电容式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旋阻料位开关,音叉都可以使用。
以上这些传感器,都不可使用于粘性又附着力的物料测量(刮料)。
超声波的有2种测量开关,顶部安装的,侧边安装的。顶部安装的,非接触测量,可避免刮料。超声波的缺陷是:对吸收声波的东西测量,效果差;密闭容器内部有一定的压力,测量效果也会有误差;粉尘较大或其它有碍声波传输的介质,测量效果不理想。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