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网络结构分析

楼主(2007-08-31):
QUANTUM 双机热备+RIO 光线环网,想知道下面的结构是否可行

网友A:
与光纤中继器连接的同轴电缆必须是分站电缆,从光纤中继器出来的同轴电缆是干缆,所以第一个图中分离器出来要再加个分支器连到光纤环网,第二个图是正确的

网友B(2008-01-08):
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