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起重机和门机电气设备元件选型原则

楼主(2007-08-31):
起重机和门机电气设备元件选型时,听说除了过电流继电器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外,其它动作整定值为电机额定电流2.5倍。
这是指接触器、断路器、和电缆的选型都按电机额定电流2.5倍选吗?是否包含总电源的断路器接触器?
电机为YZR电机。

网友A:
1、总接触器为各机构的额定电流和上升一级
2、分机构接触器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上升1-2级
3、电线:明装外露4-5A,入管附设3A,还要考虑线长引起的压降
4、总断路器:最大的两个机构同时工作的额定电流之和上升1-2级
5、过流继电器有反限延时和瞬时型两种,JL12或JL18型,JL12按额定电流选,JL12在2.5倍的额定电流时经10 ±6秒动作.JL18则按电机的启动电流选,即要防止启动时过流继电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