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注意 2

楼主(2007-08-31):
10.六类布线安装操作要点

  在TIA和ISO的六类规范里面,都没有列出新的安装技术操作规程,不同之处在于,因为六类布线对性能的要求非常之高,所以要求安装质量更高。负责任的制造商都会强烈建议严格按照布线标准中规定的或者制造商提供的安装规程进行安装操作。

  在布线当中最常遇见的问题就是在布线过程中线缆受到的拉力。布线时线缆受到的拉力不能超过线缆制造商所规定的最大可承受拉力。拉力过大会使线缆内的扭绞线对层数发生变化,严重影响线缆抗噪声(NEXT、FEXT等)的能力,从而导致线对扭绞松开,甚至可能对导体造成破坏。

  再就是当把线缆从缠线轮上拉出来时,要注意防止线缆可能会扭结。如果线缆扭结,那这个线缆就算是坏了,应被更换。否则就算安装工程师把扭结的线拉直,那这段线缆在被测试时,线缆也会被检测出来。即使就算通过,也会存在隐患,而随着这些隐患数量的增加,也会引起六类性能余量降到最低程度,也就会出现故障。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线缆弯曲的半径。在布线过程中避免线缆弯曲过大,因为这样会改变线缆内线对的层空间。在拉力过大时,扭绞着的线对会松开,从而形成失配阻抗,使回损性能不能达标。另外,线缆内的四个线对的层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抗噪声能力下降。所以所有制造商都建议线缆弯曲半径不能小于所安装线缆直径的四倍。这表示,对于典型的六类线缆来说,弯曲半径需要大于25毫米。这类问题大都发生在配线柜部分,而这个问题大都不会被人发现,就是最细细心的安装人员也有可能发生这类问题。因此制造商建议使用合适并且合理的理线架。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线缆弯曲半径很制还有不同的(更严格的)约束。一般的,在安装时最小的线缆弯曲半径是线缆直径的8倍。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后箱内允许有25毫米半径弯曲半径,而引导线缆的导管最小弯曲半径则是50毫米。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线缆要避免束得过紧,以免压迫线缆。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有许多束缚和捆绑线缆的场合,位于外围的线缆受到的压力比线束里面的大。压力过大,会使线缆内的扭绞线对变形,从而影响线缆的一些性能,主要表现为回损成为主要的故障。如有多处的束缚和捆绑,就会将回损的影响都积累起来,最后都表现在总损耗上。在配线柜里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配线柜里面的线缆较多,为了保持线缆整齐,有可能会把线缆束得太紧,还有在接插件的后面,也容易发生这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用系缆钩或环。这种装置不会压迫线缆,而且它们也很容易拆下来。但这一方法也容易使线缆受到破坏。

  每束线缆的线缆数量在布线当中也很重要。当线缆平行铺设一段距离时,线缆束内不同线缆的线对如果具有相同的扭绞率之间会产生较大的电容耦合,使交叉串拢急剧增加。这种现象称作外部交叉串拢,尽管至今在任何布线标准中都没有列出,或者准确定义。降低外部交叉串拢的不良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减少平行布线的长度,随机的安装线缆束。

  在线缆外皮的去除也有讲究。在线缆端接处,在TIA或ISO布线标准中都没有说明需去除的外皮长度。尽可能少地去除外皮,可确保线缆内的扭绞率和扭绞层数。在IDC去除的皮外若才长。将会影响六类布线系统的NEXT和FEXT性能。

  在线缆端接处,线缆里每个线对的扭绞尽量靠近IDC.线缆制造商计算出线对的扭绞率,若随意修改它会降低线缆性能。尽管ISO和TIA的5E类布线标准规定了线对没有扭绞的长度范围(13MM),但这并不适用于六类。现在我们建议最好是听从制造商的建议。在端接处,如线对和接触导体处于错误的顺序,所以最好扭绞一下,以保证和IDC正确对准。这样做确保了线缆里的线对扭绞率和层数,以保证尽可能优异的传输性能。在IDC的线对扭绞松开过多会削弱六类布线系统的NEXT和FEXT性能。

  11.六类布线施工注意事项

  六类布线施工时应该注意以下六大注意事项。

  一 .由于六类线缆的外径要比一般的五类线粗,为了避免线缆的缠绕(特别是在弯头处),在管线设计时一定要注意管径的填充度,一般内径20mm的线管以放2根六类线为宜

  二 .桥架设计合理,保证合适的线缆弯曲半径。上下左右绕过其他线槽时,转弯坡度要平缓,重点注意两端线缆下垂受力后是否还能在不压损线缆的前提下盖上盖板。

  三。 放线过程中主要是注意对拉力的控制,对于带卷轴包装的线缆,建议两头至少各安排一名工人,把卷轴套在自制的拉线杆上,放线端的工人先从卷轴箱内预拉出一部分线缆,供合作者在管线另一端抽取,预拉出的线不能过多,避免多根线在场地上缠结环绕。

  四 .拉线工序结束后,两端留出的冗余线缆要整理和保护好,盘线时要顺着原来的旋转方向,线圈直径不要太小,有可能的话用废线头固定在桥架、吊顶上或纸箱内,做好标注,提醒其他人员勿动勿踩。

  五 .在整理、绑扎、安置线缆时,冗余线缆不要太长,不要让线缆叠加受力,线圈顺势盘整,固定扎绳不要勒得过紧。

  六 在整个施工期间,工艺流程及时通报,大楼的各种工程负责人要及时沟通,发现问题马上通知甲方,在其他后续工种开始前及时完成本工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