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类布线注意的问题 1

楼主(2007-08-31):
1.电缆拉伸张力

  不要超过电缆制造商规定的电缆拉伸张力。张力过大会使电缆中的线对绞距变形,严重影响电缆抑制噪音(包括近末端交扰、远端串音及其衍生物)能力以及电缆的结构化回波损耗,进而改变电缆的阻抗,损害整体回波损耗性能,影响高速局域网(如吉位以太网)的传输性能。此外,张力过大还可能导致线对散开,损坏导线。

  2.电缆弯曲半径

  避免电缆过度弯曲。因为这可能导致线对散开,引起阻抗不匹配及不可接受的回波损耗性能。另外,弯曲过度还会影响电缆中的线对绞距,电缆内部4个线对绞距的改变将导致噪声抑制问题。一般情况下,电缆制造商都建议,安装后的电缆弯曲半径不得低于电缆直径的8倍。对典型的六类电缆,弯曲半径应大于50mm.

  在安装过程中,最可能出现电缆弯曲的区域是配线柜。大量的电缆引入配线架,为保持布线整洁,可能将某些电缆压得过紧、弯曲过度,而这种情况通常是看不见的,因而常常被疏忽,从而降低布线系统的性能。如果制造商提供了背面线缆管理设备,那么就要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使用这些设备。

  器件内部的电缆弯曲半径有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 安装过程中的电缆弯曲半径是电缆直径的8倍。在实际操作中,在背面盒中的弯曲半径以50mm为宜,进线的电缆管道的最小弯曲半径是100mm.

  3.电缆压缩

  避免使电缆扎线带过紧而压缩电缆。在大的成捆电缆或电缆设施中最可能发生这个问题,其中成捆电缆外面的电缆会比内部的电缆承受更多的压力。压力过大会使电缆内部的绞线变形,影响其性能,一般会使回波损耗处于不合格状态。回波损耗的效应会积累起来,比如:在挂在悬挂线上的长走线电缆中,每隔300mm就要使用一条电缆扎线带,如果挂在悬挂线上的电缆长40m,那么扎线次数为134次,其中的每个过紧的电缆扎线所引起的回波损耗都会积累起来,提高总损耗。因此在使用电缆扎线带时,要特别注意扎线带使用的压力大小。扎线带的强度只要能够支撑成捆电缆即可。

  较好的方法是,在使用电缆扎线对把电缆捆在一起时,不出现任何电缆护套变形的情况。这在配线柜中也非常重要,因为用户一般会扎紧电缆扎线带,以使电缆保持整洁。另外,在配线柜中,配线架背面的端接点进线操作非常困难,这也特别容易造成电缆变形。因此,某些线缆制造商如Molex公司,会在产品使用建议中提倡安装商使用挂钩和环形电缆扎线带,如Velcro 品牌的扎线带。这些设备可避免由于压缩而损坏电缆,同时也方便在成捆电缆中增加更多的电缆,拆除起来也更加容易。但是,这种布线方式容易被其他非授权人员改动。

  4.电缆重量

  在使用悬挂线支撑电缆时,必须考虑电缆重量。电缆的重量因制造商而异,比如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23 号(直径为0.6mm)六类电缆的重量大约是五类电缆的两倍,如果采用这种1m长的24条六类电缆,其重量接近1kg,而相同数量的五类或超五类电缆的重量仅0.6kg,因此,每个悬挂线支撑点每捆最多支撑24 条电缆。

  5.电缆打结

  在从卷轴上拉出电缆时,要注意电缆可能会打结。电缆打结,就应视为损坏,应更换电缆。因为即使弄直电缆结,损坏也已经发生,这一点可以通过对电缆的测试得到验证。尽管一个电缆结不可能导致测试不合格,但是,所有这些效应会积累在一起,当它们与电缆扎线带引起的性能下降等其他因素综合在一起时,会导致系统测试不合格。

  6.成捆电缆中的电缆数量

  在任意数量的电缆以很长的平行长度捆在一起时,其中具有相同绞距的不同电缆的线对电容耦合(如蓝线对到蓝线对)会导致串扰明显提高。这称为"外来串扰",这一指标还有待布线标准的规范或精确定义。消除外来串扰不利影响的最佳方式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并行线缆的长度,以伪随机方式安装成捆电缆。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是在走线中使用"梳状"布线方式(以保持整洁)。把电缆捆在一起是避免不同电缆的任何两个线对在有效长度内存在平行敷设可能性的最佳方式。这一点没有捷径或其他有效方法。

  7.电缆护套剥开

  在电缆端接点上进行端接后,从外皮到IDC(绝缘置换连接器)之间露出的线对必须保持最小长度。剥开的护套长度越小,越有利于电缆内部的线对保持绞距,实现最有效的传输通路。在IDC 上剥开的护套过大将损害六类布线系统的近末端交扰和远端串音性能。因此,TIA 或ISO 布线标准都规定了剥开的护套长度。

  8.线对散开

  在线缆端接点,应使电缆中的每个线对的绞距尽可能靠近IDC.线对绞距由电缆制造商计算后确定,改变它们将给电缆性能带来不利影响。尽管ISO和TIA超五类布线标准规定了线对散开的长度(13mm),但它们没有对六类布线做出类似规定。目前的做法是遵守制造商提供的建议。在触点和环导线顺序发生错误的端接点上,增加一对绞线要比去掉一对绞线好。因为这可以保证与相关IDC对齐,使电缆内部的线对绞距保持不变,实现尽可能好的传输通路。IDC上线对散开过大将会损害六类布线系统的近末端交扰、远端串音和回波损耗性能。

  9.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在五类和超五类布线中已经是个问题,在六类布线中,它更为严重。环境温度会影响电缆的传输特点,所以,应尽量避免可能遇到的高温环境,如  >60℃。如果天花板上的屋顶处于阳光直射下,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在温度提高时,电缆的衰减会提高,其对长链路的影响是可能导致参数勉强合格或不合格。

网友A:
又学习了一招呀谢谢了

网友B(2007-10-27):
楼主高手,佩服,谢谢了!

网友C:
回波损耗还是没搞懂是什么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