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请问装变频器后的三相电机热继还有用吗?

网友A:
没见有装在这个位置的
等待高人...

网友B:
多此一举,不需要

网友C:
装了之后影响 变频器的使用,最后按不要装。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建议在每个电机前都加装1个热继电器;
    如果变频器拖动1台电机,一般情况下电机前不需加装热继电器;
    选取热继电器的规格时,要注意多次谐波的影响,调节电流比一般情况要稍微大一些;
    这些在变频器手册上也都有写明......

网友E:
  如果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
在每个电机前都加装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