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7-08-31):
伺服的3种控制方式!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 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

  1、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2、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由于位置模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3、速度模式: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以做运算用。位置模式也支持直接负载外环检测位置信号,此时的电机轴端的编码器只检测电机转速,位置信号就由直接的最终负载端的检测装置来提供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谈谈3环,伺服电机一般为三个环控制,所谓三环就是3个闭环负反馈PID调节系统。最内的PID环就是电流环,此环完全在伺服驱动器内部进行,通过霍尔装置检测驱动器给电机的各相的输出电流,负反馈给电流的设定进行PID调节,从而达到输出电流尽量接近等于设定电流,电流环就是控制电机转矩的,所以在转矩模式下驱动器的运算最小,动态响应最快。

  第2环是速度环,通过检测的电机编码器的信号来进行负反馈PID调节,它的环内PID输出直接就是电流环的设定,所以速度环控制时就包含了速度环和电流环,换句话说任何模式都必须使用电流环,电流环是控制的根本,在速度和位置控制的同时系统实际也在进行电流(转矩)的控制以达到对速度和位置的相应控制。

  第3环是位置环,它是最外环,可以在驱动器和电机编码器间构建也可以在外部控制器和电机编码器或最终负载间构建,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由于位置控制环内部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设定,位置控制模式下系统进行了所有3个环的运算,此时的系统运算量最大,动态响应速度也最慢。

网友A:
HOHO
还弄一沙发..
学习了

网友B:
由于位置控制环内部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设定,位置控制模式下系统进行了所有3个环的运算,此时的系统运算量最大,动态响应速度也最慢。

---这句话的结论会误导人,建议大家略过。

网友C:
伺服以前用的不 多  我们没有多少辨别能力  希望在以后的实践中多多发现问题

网友D:
响应问题一般是由内至外逐级降低的,比如电流环2000Hz,速度环500Hz,位置环100Hz

网友E:
请问 firstrazor,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三环呢?

网友E:
波恩说:0。5ms,2ms,10ms。如果速度1米/秒物体的定位,位置精度最高是1cM。哈哈,是不是没法用了。幸好还是可以减速再定位可以预估计的哈。

网友E:
嘿,搞错了,是响应速度,不是位置精度

网友D:
"电流环2000Hz,速度环500Hz,位置环100Hz"———是举例各环的频响,而非刷新率。

楼主说的“0.5ms,2ms,10ms”,应该是指刷新率或采样率。速度1米/秒物体的定位,如果位置刷新率确为10ms,则10ms内的位置增量自然为1cM,但不等于精度就是1cm,随动的精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即随动误差,最后的定位准停必然是要做减速预估的,否则如何停得准?!

网友E:
但是,如果按这个速度和响应频率的假设,超调最少1CM是有的

网友B:
to 想起时正是忘记: 楼主对于三个环的说法前面都是对的,但最后一句话我认为有问题。的确,位置环的采样控制周期是最低的,但原因是位置环的自然频率在这个三个环中最低,当然采控周期也就不用快了。这不是因为计算任务多造成的,也不是因为采控周期低而造成了位置环相应慢,因果颠倒了。

to 波恩:我开始以为你说的三个环数字是它们的自然频率,但后来看来你真的认为采控周期是这些数据了。太慢了吧!电流环一般应该是5-20KHz, 速度环0.1-0.5ms, 位置环0.5-2ms.

是不是采控周期越快就越好呢?比如有的伺服卡说位置环是0.05ms。绝对不是!如果采样控制周期远远超过了自然频率,控制效果反而变差!原因:量化值太小。

网友F:
采控周期和响应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响应时间远远大于采控周期。

网友G:
“但是,如果按这个速度和响应频率的假设,超调最少1CM是有的”
如果你真的不给它减速过程,你看他刹车冲过多少才往回退的?

“的确,位置环的采样控制周期是最低的,但原因是位置环的自然频率在这个三个环中最低,当然采控周期也就不用快了。这不是因为计算任务多造成的,也不是因为采控周期低而造成了位置环相应慢,因果颠倒了。”
自然频率,什么概念?什么是位置、速度、电流的自然频率?
位置环慢是因为计算任务多,这个说法确实不严谨,但是说到“因果颠倒”,什么意思?计算量大是因为位置环在速度环之上,相对于只有速度环,当然运算量增加。

网友F:
请问版面,力矩、速度、位置环的响应时间是如何定义的?
是不是如下定义的?力矩环响应时间是指0~100%的力矩提升的响应时间?速度环响应时间指速度变化1000RPM的响应时间?

网友D:
to“firstrazor”:我是想告诉“想起时正是忘记”各环频响与采样周期不是一个概念!

to“想起时正是忘记”:超调与负载和增益等参数的关系更大,相比之下受刷新周期的影响反而是次要的。

网友E:
也许由于硬件条件不好,我对模拟量的采样往往都是至少8倍于控制的。我觉得采样周期,很重要。

    一般我都要用滑动平均,视情况去最大最小、低通、高通、带通滤波。

网友E:
我记得,响应时间大概是由0,达到额定(给定)的95%?

网友E:
位置环的响应时间,我没有概念。上学时念的书还没提位置环。

    波恩:我觉得控制的数字算法,很重要。一个简单的PID控制,也许会因为采样周期不合适而振荡发散。超调容易受负载特性影响是对的,同时,超调也会受其他控制指标如响应时间指标的影响。

    谢谢firstrazor:我同意你的观点。

    刘岩利刘工:按你的说法,是不是位置环的控制,一般都没由超调,或者说是,工艺上不允许有超调?

网友G:
"刘岩利刘工:按你的说法,是不是位置环的控制,一般都没由超调,或者说是,工艺上不允许有超调?"
这上午我的说法吗?抱歉,我不知道。位置环控制,也会产生超调,工艺上不允许超调的,看应用情况,和是否有位置环,没有必然关系吧。

网友D:
“一个简单的PID控制,也许会因为采样周期不合适而振荡发散”———这要看不合适到什么程度,相比采样周期而言,PID的振荡发散更多受到PID参数本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