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

楼主(2007-08-31):
请问一下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用在不同电路!

网友A:
不能混用!

网友A:
直流线圈匝数多,导线细,直流电阻大,用于交流电路电流小而不能工作!

网友A:
交流线圈匝数少,导线粗,直流电阻小,用于直流电路会短路烧毁!

楼主:
交流线圈接上直流电会烧毁那直流的线圈接上交流电会怎么样呢?

网友A:
  “那直流的线圈接上交流电会怎么样呢?”

直流的线圈接上交流电,由于电阻大,电抗更大,工作电流小,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