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和FX1S要扩展I/O,该选择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7-08-31):
请教高手,我现在使用的FX1N-40MR和FX1S-30MR都要扩展I/O,可我查了手册却没有发现相应的I/O扩展模块,如果有,请告诉我连接方式和I/O地址。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S是不能扩展的
1N的可以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网友B:
基本上FX2N可用的,FX1N都可以用。
只是扩展数量上比2N小,支持总点数是128。

网友C:
苦命的三菱,上三菱官网查一下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D:
当然选1N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