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的产品如果加CF卡或U盘时该怎么把配方等东西存到CF卡或U盘里,怎么找CF卡或U盘的地址?

楼主(2007-08-31):
8000的产品如果加CF卡或U盘时该怎么把配方等东西存到CF卡或U盘里,怎么找CF卡或U盘的地址?

网友A:
配方还是存在HMI上, 但你可以使用HMI的另一个地址EM0~EM15
你可以个别指定EM0~EM15是存在CF卡或U盘上 (USB1或USB2)(在系统参数中指定)
EM0~EM15最多可以寻址到4G, 使用方式跟配方相同, 当然也是断电保持, 并可以使用
威纶公司提供的RecipeEditor编辑这些数据,
在开机时, 你随时可以插上或拔去CF卡或U盘, 让使用者可以随时更新数据
当然, 你也可以上传或下载原来配方的数据

只要接上网络, 你也可以远程编辑HMI上的所有数据, 包括PLC或HMI上的数据,
另外MT8000本身就是一台MODBUS设备, 上位机可以使用MODBUS RTU或MODBUS TCP/IP协议读写MT8000上的所有数据, 包括配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