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MT8000用以太网下载时,网线的接法?

楼主(2007-08-31):
 MT8000用以太网下载时,网线的接法?

网友A:
通过以太网下载的话,一般的568B标准的上网线就可以了,金属面向上,弹片向下,先头插孔向右侧时,从上往下依次为: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使用交叉网线就行啊!!!你们搞技术的应该知道做的。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使用交叉网线就行啊!!!你们搞技术的应该知道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