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接触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8-31):
现在有个15KW电动机  380V电压工作环境下!
我想选用一个继电器,多大的最合适??
请各位大虾最好能给出结算过程和公式!!
谢谢了!!

网友A:
I=P/1.3KU*1000
I接触器工作电流
P电机功率
U工作电压
K接触器工作系数(根据操作频率而定)

网友A:
I接触器工作电流(A)
P电机功率(KW)
U工作电压(V)

网友B:
 同意
agree with u

网友C:
用40A的交流接触器就行。

网友D:
4011/380V~

网友E:
40就可以拉。。

网友F:
稍大一点好一点。

网友F:
计算结果和实际应用有一定差别,比计算结果大一点会用的比较放心

网友G:
如果是国产的,40A的电流余量有点不足,最好大一个数量级。

网友H(2007-11-01):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I(2008-03-21):
质量可靠选40A的,国产质量不怎么行的建议还是高一个等级吧,不然你就等着换接触器吧

网友:
疯了。。随便一个电机都要那么算不吓死一帮新人。
一般电机三相380V的。功率直接乘二就是电流了。。。因此大概30A。选型安全考虑比30A大个20%。所以假如是施耐德,就选38A的。。。当然选32A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