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想用PAC替代PLC升级产品请大家给点建议
电子?自动化!

楼主(2007-08-31):
    公司目前使用西门子的PLC做采集数据的处理与工业过程控制,由于PLC扫描周期较长,导致现场数据的丢失严重影响数据采集的精度与实时控制效果。
    我想问个问题,目前国内外的PAC是否也是采用PLC的输入输出方式来工作?是否有扫描周期一说。
    另外想请教在国内外的PAC产品中性价比较高的为哪个公司的,目前我比较靠NI的,只是价格有点。。。
    还有就是希望在编程方面采用图形编程的方式,这样有利于产品升级与维护及推广。
    请大家综合以上罗嗦的阐述,给我点建议~~~~~
    先谢过
                                                    我的EMAIL:djl_310@163.com

网友A:
PLC做采集数据的处理与工业过程控制,由于PLC扫描周期较长.

PLC扫描周期有多长?你希望多长?
我推荐BECKHOFF基于PC的控制器。

网友A:
德国倍福基于PC的控制器。

电子?自动化!

网友: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7-9-1 23:36:00 发表的内容:
  PLC做采集数据的处理与工业过程控制,由于PLC扫描周期较长.

PLC扫描周期有多长?你希望多长?
我…
--------------------------------------------------------------------------------------------
目前扫描周期为100ms(0.1HZ)希望在(1KHz)左右~~~
    电工A能介绍的详细点吗?

网友B:
PAC的控制理念和PLC相似,也是循环扫描,同样也有扫描周期,只是PAC CPU比较强故扫描周期很短,通常在1ms左右。Beckhoff的PAC产品在这方面很出色,扫描周期可以做到1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