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用HITECH_ADP v6.2.0.01上传了一份型号为PWS3261-TFT的程序,当我打开HITECH,在文件-重建应用文件时,出现以下提示:
warning-wrong application header size version number:6.0.2
Expected size:5184
Actual size:5164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对?如果是,请问哪位师傅有这个版本的软件,请给我一份。谢谢!
如果不是,还请各位师傅赐教。
我的邮箱:wu_ylu@163.com
QQ:574362744

网友A:
建议你找一个以前版本(以前编辑时用的版本),再做上传.重建

网友B:
如果是给PWS3261编程,最好还是用老版本。

网友C:
用以前的软件试试

楼主:
可是我这里没有HITECH_ADP v6.0.2的版本啊,你们谁有,给我一份好吗?

网友C:
这是新版本的
老大

网友D:
重新找到你的文件,再打开就应该OK,如果不行,就用ADP6.1.1.03的软件,留下你的EMAIL,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ADP6.1.1.03 我也有,也是出现上面的问题,可能需要ADP6.0版本的。
我的邮箱:的邮箱:wu_ylu@163.com
QQ:574362744

网友C:
看来干工控的时间不常
你用3。0。1 或3。2的试试

网友E:
各位高手,为什么我安装的ADP6.1.1.01里面的文字全都是乱码??
那位大哥有别的版本,给我一份好吗??
chengchengxyc@126.com

网友F:
再上传一次试试

网友E:
楼上的大师傅有ADP-6.0吗??
传我一份好吗??
chengchengxyc@126.com

网友G(2011-09-29):
我有ADP3的软件,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821909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