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驱动

楼主(2007-08-31):
我现在做一台小型数控机床,用的是交流伺服驱动,请问各位才子:从电机端出来的编码器信号A、B、Z,接入驱动器后,为什么在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之间也有编码器信号的接口,需要接吗?要接的话不接Z可以吗?因为在控制卡端只有A、B信号的针脚。本人才疏学浅,有劳各位赐教了。

网友A:
为什么在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之间也有编码器信号的接口,需要接吗
控制卡可能需要棘手编码器信号进行闭环控制,一般是把驱动器上的输出接到控制卡。对于您的机床是否需要接,还是咨询设计人员比较有谱。

要接的话不接Z可以吗?因为在控制卡端只有A、B信号的针脚
如果控制卡上没有,当然就不接了,不过,这个信号有时标为 C 或者 I,

网友B(2009-07-01):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