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后面的Dip开关怎么打

楼主(2007-08-31):
涡街流量计后面的Dip开关怎么打啊
小弟最近最个系统用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气流量
不知道怎么高的显示值是00000000
控制面扳上显示值4.22不变
想问下后面的DIP开关怎么接
谢谢。。。。。。。。。。。。。。。

楼主:
小弟今天调了一下
改变了里面的设定值
PE-4.0000
U--347.61
Lr-3.0001
FH-2000.0
Fl-105.99
HR-58422
后面DIP设置为
0000  1001 1001
00010000 00000100
结果仪表显示值还是00000000
控制台上为3.16左右????
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找厂家阿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说出是哪个厂家的!不然每家参数设置不一样的!再说没厂家指导怎么可以随意修改内部参数呢?自找麻烦!

楼主:
天津仪表厂的LU表
谢谢啊

网友D(2007-10-18):
这个简单。你找版主。他是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