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做一个项目,由电加热,接触器和pid控制器组成,sv设定到210度,可是pv确总是升到227度,然后再降到209度,郁闷啊。用pid自整定,误差更大。pid调节器是数显的,输出一个5a的继电器开关信号用来控制接触器通断,从而控制电加热。郁闷,请个位指教。

网友A:
建议将设定值设为200度 先手动调节 再启动自整定  这样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将接触器 改为 固态继电器控制 效果也不错   不知您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控制精度?

我公司仪表518 调节器 控制温度精度0.3%    由于有自学习功能 最后能达到控制 + - 1度

也可直接致电0531-88012432
 厦门宇电 山东办

网友B:
用接触器组成的温控系统还算不上是真正的P I D系统。上面说的很对 将接触器 改为 固态继电器控制 再加上好的的仪表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另外,设计炉温度200度左右,如果电炉设计功率偏大也是很让人头痛的,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保温性能好并且使用的是厦门宇电的仪表可以将设定值设置在210度启动自整定,让仪表自己停止自整定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但在控温系统中执行机构也很重要,接触器控制效果不好而且常时间不间断动作容易坏,建议改成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PID调节的效果才更好。

网友D:
继电器要求的控制周期较长,如果功率大了是很难控制的。可以减小输出周期再自整定看下效果,最好换固态或可控硅

网友E:
如果用继是电器是很难达到精确控制的,用调压模块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F:
在控温系统中执行机构也很重要,接触器控制效果不好而且常时间不间断动作容易坏,建议改成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PID调节的效果才更好。
    我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G:
   楼上说的我也认为对!
   但是有时根据工况,又觉得还是用接触器好一些,比如毛绒烫光机:由于加热辊是高速旋转的,电热管到控制器件之间要经碳刷和电环的,中间易产生跳火,短路等现象,我认为用固态继电器或是可控硅还没有接触器好,主要是前者易损。

网友H(2007-10-08):
就是使用固态继电器或者电流输出,但是电流输出的额度很小,一般用继电器输出就可以了,控制精度可以达到百分之0.3

网友I:
我在锅炉控制中也涉及到这样问题,可以使用如下一种控制方法:
1 温度在209.5时开始加热,加热到209.9时停止加热,当然这个温度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
2 不用PID控制方式。
3 最好换固态或可控硅

网友J:
不知搂主的问题解决没?如果你电加热炉保温效果好的话,再使用固态继电器,仪表用好一些的,像west6100温控器,直接自整定后就能实现,请打电话0411-84793453咨询张女士

网友K:
正负一度,我们有个工程也要求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L:
    PID控制器,虽然有了自整定,但是如果没有超调抑制,控制过程中,实际值一般是要在设定点上下震荡若干次的。震荡范围一般为仪表的精度+偏差值。
    至于所使用的设备,如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等,与控制的效果也有关系。
    个人所见,仅供参考!

网友J:
日月剑你说的没错,跟设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你说的是宇电的表吧,我用的表超调不会很大,而且震荡次数较少。自整定后基本就能满足要求,设备保温效果好的话能达到更加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M:
建议适当增加I值

网友N:
你可以用二位控制,如果要用三位来控制就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调节就可能更好

网友O(2007-11-16):
可控硅控制比较好,

网友P:
上海羽毅科技有限公司
TEL:02164619416
专业代理日本SHIMAX温度控制器,台湾桦特SCR,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