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断电后参数设定值不丢失

楼主(2007-08-31):
我是初学单片机者,想实验一个时间继电器,计时到达设定值输出信号,但是设定值只能设在RAM中,断电就没有了,求教怎样解决,使断电后设定值不丢失.

网友A:
现在新型的单片机,有 FLASH 和 EEPROM ,FLASH 存放程序,EEPROM 存放要保留的数据,断电后不会丢失。

楼主:
我用的AT89C52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可选用STC的单片机, 参考: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MCU-SELECT-GUIDE.pdf

楼主:
多谢亦云人生,我刚学,才对AT89C52熟悉点,如果用这个芯片有办法吗

网友A:
AT89C52没有EEPROM,STC89C52有EEPROM;
STC89C52和AT89C52兼容,性能更好些。

楼主:
但是在KEIL元件选择中找不到STC89C52,我的编程器元件选择中也找不到

网友A:
下述网页
http://www.mcu-memory.com/
给出了程序开发和烧录,C语言头文件: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89C51RC_RD_PLUS.H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2052AD.H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410AD.H

网友B:
也可以外挂24C01等EEPROM存储器存储需要保存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