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励磁电流过大或过小有什么不好?

楼主(2007-09-01):
电动机励磁电流过大或过小有什么不好?

网友A:
直流电动机励磁电流过大烧机
直流电动机励磁电流过小飞车

楼主:
我说的是交流异步电动机

网友B:
你所说的交流电机励磁电流,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电机的空载电流?
只有修理过的电机才有可能出现空载电流过大或过小,过大电机无功功率变大,多是线圈匝数少或气隙修过后变大.过小则电机没力.你问这个干嘛,这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

楼主:
谢谢,但是?
过小怎么就没力啦?这是我要问的,因为对于一个电机,当线圈杂一定后,主磁通的大小是不会变的,只有气隙小了,才能使电机空载电流小,但我在书上看到,空载电流不能太小,电机的电磁转矩只和磁通有关系,和二次电流及功率因数有关系,没有和空载电流有关系呀?请高手指点

楼主:
顶一下,有人回答么?

网友C:
空载电流(励磁电流)主要用于建立电机的磁场,有一点损耗.没有励磁电流如何传递能量啊?

网友C:
电磁转矩还与电机结构常数K有关.

网友C:
是这样吗?

楼主:
有的资料上说,交流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不能太小,我就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主磁通和外加的电压成一定关系,不要说线圈杂数,这都知道,明白的,来给讲一下?

网友D:
1、朱梁成先生讲得好,你所说的交流电机励磁电流,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电机的空载电流?只有修理过的电机才有可能出现空载电流过大或过小,过大电机无功功率变大,多是线圈匝数少或气隙修过后变大.过小则电机没力;
2、空载电流过小,比如,一台30KW的电机,你在重新绕制线圈时,增加线圈匝数,就等于减小空载电流,减小磁通密度,减小主磁通Φ,电磁转矩就减小,电机就无力;
3、空载电流过小,比如,一台30KW的电机,你在重新绕制线圈时,增加线圈匝数,就等于减小空载电流或电机电流,减小磁通密度,减小主磁通Φ,这样电机额定功率减小,不在是30KW,而是小于30KW,变成20KW、10KW的电机了,也就是电机无力的表现;

网友D:
“过小怎么就没力啦?这是我要问的,因为对于一个电机,当线圈杂一定后,主磁通的大小是不会变的,只有气隙小了,才能使电机空载电流小,但我在书上看到,空载电流不能太小!”

1、上边讲得是空载电流不能太小的原因;
2、你的这个问题,与电机绕组匝数少引起的空载电流小,不是一个性质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3、当线圈匝数一定后,主磁通的大小是不会变的,只有气隙小了,才能使电机空载电流小,这时电机磁通密度不变,主磁通Φ不变,电磁转矩就不会减小,功率不会减小,反而由于电流减小,额定功率增大,电机更有力了!
4、这就是节能电机,一方面减小气隙,另一方面选用磁导率高的铁芯材料,同样尺寸的电机,功率大,效率高!

网友D:
1、都是空载电流小,但是引起的原因不一样,结果不一样,结论是相反的。
2、一个是增加匝数,空载电流小;一个是匝数不变,减小气隙空载电流小;
3、结果一个是磁通密度减小,主磁通减小,工作电流减小,额定功率减小;一个是磁通密度不变,主磁通不变,工作电流减小,额定功率增大;

楼主:
谢谢刘工;但是书上说;(电机及拖动基础,应崇实主编 P232页)为了减小磁场脉振引起的附加损耗和减小谐波磁通,(还有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励磁(空载)电流不能太小,也就是气隙不能太小,不知如何理解?请指教!多谢

网友D:
  “为了减小磁场脉振引起的附加损耗,气隙不能太小”

1、由于机械加工工艺精度的问题,气隙存在不均匀,气隙越小绝对误差不变,相对误差增大,磁场脉振增大,附加损耗增大;
2、原因是励磁磁势一定,气隙大小不同,磁阻大小不同,磁通大小跟着变化,即磁路欧姆定律;

网友D:
  “为了减小谐波磁通,(还有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励磁(空载)电流不能太小,也就是气隙不能太小,不知如何理解?”

1、举例说明,我们一般用空心线圈来对高频谐波进行滤波,为什么不用铁芯线圈呢?
2、因为空心线圈,低频容易通过,高频不容易通过;
3、电机气隙大,对高次谐波电流有较大的逆制作用,即减小谐波磁通;
4、反之,气隙小,对高次谐波电流有较小的逆制作用,即不能减小谐波磁通;

网友D:
或者简单说,电机对高次谐波就像一个电抗器,如果电机气隙小,对,对高次谐波的电抗减小。

网友C:
哈,高人现身.学习了.

楼主:
刘工;你好
能在讲讲气隙过小怎么脉振损耗就增加了么?
期待中!!

网友D:
1、气隙过小时,气息的不均匀相对增加,即磁路磁阻周期性变化,导致磁通产生脉振,铁心脉振损耗就增加了;
2、气隙减小时,气息的不均匀相对增加,是因为气隙减小时,气隙绝对误差不变,即表面凹凸不变,但相对不均匀度增大;

网友D:
1、举个例子,气隙不均匀,最大为5,最小4,相对不均匀度为(5-4)/5 = 1/5 = 20%;
2、气隙减小,气隙不均匀,最大为 5-3 = 2,最小 4-3 = 1,相对不均匀度为(2-1)/2 = 1/2 = 50%;

楼主:
低手不敢夸高手,只能说,精辟!谢谢
不知刘工能否留下类似qq号之类的东西,以便下次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D:
有问题在线发送留言即可,谢谢你的认可!

网友E(2008-03-19):
讲的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