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单位在设备改造中,将原来的18KW\6级的电动机更换为22KW\4级的电动机.更换后用原来的变频器(型号为SAMCO-M  MF-30K-380)出现了转距小,堵转的情况,该怎么解决?变频器对电动机的级对数有要求么?如何调整参数?
  我的联系方式:www.wanshi_12@163.com
                  QQ 364062872
                 电话:13945390416

网友A:
您首先要搞清改造后的负载扭矩变化,应该多大功率的电机和极对数能满足要求.至于变频器对电动机的级对数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适当调整即可.

网友B:
多调整几次CD06(转矩提升)参数值即可解决。

楼主:
原电机参数:Y200L1-6\380V\37.7A\18.5KW\970r/min\三角型连接;
新电机参数:变频电机\\380V\42\22KW\140N.M\50HZ(0-50HZ\50-100HZ)
能帮我分析一下,两台电机的扭矩变化么?

网友C:
电动机的额定转矩=9.55乘电动机额定功率/电动机额定转速
所以改动后电动机运行时的频率就比较大的影响着转矩的输出

网友D(2007-12-16):
大量供应三垦SAMCO-vm05变频器SHF系列7.5KW/380V 八-九成新左右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联系电话13511378079

网友E:
多调整几次CD06(转矩提升)参数值

网友A:
应改用30KW4P的

网友F:
请问,哪位先生知道三肯SACO-M  MF15K-380变频器的参数?或者可以从哪里知道?请告知zwbcc1@21cn.com  谢谢!

网友G:
我想要三垦HALLMARK-WD05的使用说明书
wtx3007@sina.com

网友H(2008-12-29):
我想要三垦mf系列的使用说明书wang01882003@yahoo.com.cn

网友I:
我有MF的。。但是没有电子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