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加工应用面临的挑战【转载】

楼主(2007-09-01):
五轴加工应用面临的挑战
--------------------------------------------------------------------------------
http://www.mmsonline.com.cn 2007年08月31日 机床技术

  当采用五轴加工时,必须考虑尽可能用最短的切削刀具完成整个模具的加工,从而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避免返工,同时减少焊条的使用量,缩短EDM的加工时间。

  成功的五轴加工应用不仅仅是买到五轴加工中心和某些五轴CAM软件就行了,加工中心必须适合加工模具,类似地, CAM软件不仅要具有五轴功能,而且必须具有适合模具加工的功能。

  使用短的切削刀具是五轴加工的主要特征。短刀具会明显地降低刀具偏差,从而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避免了返工,减少了焊条的使用量,缩短了EDM的加工时间。当考虑到五轴加工时,必须考虑利用五轴加工模具的目标是:尽可能用最短的切削工具完成整个工件的加工,也包括减少编程、装夹和加工时间却能得到更加完美的表面质量。

三轴和3+2轴加工

  只要工件型腔不是很深(相对刀具直径而言),三轴刀具路径(2、3、5)就足够了。如果工件型腔很深并有很窄的部位,使用纯粹的三轴刀具路径来完成整个精加工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差的表面质量和较长的加工时间随之而来。图1是三轴刀具路径的情况,这里,最短的刀具都长度必须很长,以期在垂直的方向能够加工到工件的所有区域。

图1 三轴加工路径(图片由Sescoi 提供)

  采用较短的刀具时,主轴应倾斜,以保证工件的特殊区域也能被加工到。3+2轴加工通常被认为是设置一个对主轴的常量角度。复杂工件可能要求许多个倾斜视图以覆盖整个工件,但这样会导致刀具路径重叠,从而增加加工时间。

  另外,所有的倾斜视图也很难准确结合,因而手工打磨的工作量会增加,同时还极大地增多了进出动作,常常导致表面质量问题和更多的刀具运动。

  最后,在这种方式下编程会产生相互干涉而且很费时,所有视图的总和也常常不能覆盖整个几何形状。图2 示范了四个工件视图,但工件中心仍有一个区域未能覆盖到,这个区域仍需要一个额外的倾斜视图。

图2 3+2轴刀具路径

  为了克服3+2轴加工的缺点,五轴联动加工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更何况有些五轴机床还具有一些专门为模具工业设计的功能。五轴联动加工能协调三个直线轴和两个旋转轴使它们同时动作,解决了三轴和3+2轴加工的所有问题,刀具可以非常短,不会产生视图重叠现象,遗漏加工区域的可能性更小,加工可以连续进行而无须额外的导入导出(见图3)。

图3 五轴刀具路径

五轴铣削机床

五轴铣削机床具有多种不同的配置,比如:

□ 通过旋转工作台可使工件具有两个自由度自由旋转,这种情况下主轴只能沿轴向移动。

□ 主轴安装方式可提供两个自由度,使铣刀旋转,这种情况下工件不能移动。

□ 系统可以是以上两种情况的组合—— 一个旋转轴是旋转工作台,另一个旋转轴由主轴充当。

  一般来说,购买三轴铣床时需考虑几个不同的特征,如马力、主轴转速、轴向进给率、工作范围和重量极限等。评估五轴机床时,除了这些,还必须考虑如下方面:重复定位精度、转速、角度极限、为五轴加工所选的铣床控制系统及其他任选项。

1、重复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性是指五轴机床具有的能返回同一点并保持矢量一致性的能力。对五轴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来说,不仅仅是轴向位置的精度,还有角度值。

2、转速

  转速其实也意味着刀具相对与工件的旋转速度,这个值越快,机床切削地也越快。许多老式五轴机床的转速较慢,当然达不到高性能加工的生产力要求。

  转速对加工模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多五轴铣削机床带有一个C轴,缺省时绕Z轴旋转。如果用短刀具铣削深槽工件,必须使刀具通过A/B轴倾斜并旋转C轴来绕工件切削,这种情况下,C轴的转速性能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3、角度极限

  角度极限是铣床铣头所允许的旋转角度的物理极限,这些是以特殊机床的设计为基础的。假如需要铣头倾斜50°来使用最短的刀具或者是切削倒角,那么如果铣头只具备30°的旋转极限,那当然不能完成这次装夹工况下的加工任务了。

  当考虑C轴时,角度极限显得非常重要,许多五轴铣削机床C轴的角度运动是不受限制的,当然也有很多是有限制的。

  例如,铣削可能仅能实现+360 °和 -360°的旋转,假设使用可倾斜的刀具加工立壁,刀具必须沿着工件加工轨迹一圈一圈地运动。在这个例子中,主要的运动是由C轴连续运动产生的。假如有一个受限的C轴,那么它将要求机床以一定时间间隔来完成整个工件的加工。

4、工作环境

  编程者也许已经对三轴的工作环境比较熟悉了,但对五轴加工,编程者仍必须重新考虑其工作环境。当工件或主轴旋转时,实际的工作范围会变小吗?为了证实这个问题,可以把普通铣刀装夹在主轴上,测量一下刀具立式方向上的工作范围,以及刀具倾斜到最大值时的工作范围。

  不同的五轴机床使用不同的五轴控制器。某些控制器的最佳工作点是工件装夹的原点正好与旋转轴的交点重合时,某些控制器则以相反方向进给时性能最佳。

  许多带有逻辑控制功能的五轴控制器能准确地知道相对于工件的刀具原点在哪里,而与旋转多少次无关。这种功能常常被称为“旋转刀具原点(RTCP)”。很多用户发现先进的RTCP功能使五轴应用更为简单。

五轴 CAM软件

  采用了五轴加工之后,3+2轴加工的问题也许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编程的问题转化成了CAM系统的问题,振动控制也成了最重要的被考虑事项。CAM系统仅仅发现工件、刀具、锥柄之间的振动是不够的,它必须还能自动消除这些振动,这样,CAM 编程者就不需要手动调整上千万个或者更多的数据点的倾斜角度了。另外,CAM系统的五轴自动编程可获得最优化的刀具应用,那就是最短的刀长(图4)。

图4 直径较小的刀具正在铣削工件角落里的剩余材料,这得益于
五轴自动编程可获得最优化的结果,那就是最短的刀长

  与特殊工件如涡轮叶片、机翼面和推进器的五轴功能不同,模具制造者没有必要“垂直”切削CAD文件中所示的所有面,他们只须简单地旋转足够的倾斜角以自动消除刀具、锥柄和工件间的振动即可。图5显示了自动刀柄振动消除和较多形式的切削方式的组合使五轴模具加工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柔性。

图5 不仅仅是简单的锥柄振动检查,自动刀柄振动消除对于深腔件的加工非常需要,
尤其是高效加工,自动刀柄振动消除和较多形式的切削方式的组合使五轴模具加工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柔性

  当评估用于加工模具的CAM软件时,尤其是对于深腔模具加工,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如五轴功能的柔性、五轴切削路径的可靠性、易用性、五轴铣削机床的极限、不能用五轴的情况等。

1、柔性

  在五轴铣削策略中,柔性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用户正在使用一个带有多种策略的三轴CAM软件包,为什么还要考虑使用几个五轴策略呢?

  一个可以提供柔性的最新的途径是,模具制造、冲压工艺、刀具应用三个方面都使用能自动生成刀具路径的CAM软件模块。简单说来,这个模块能自动地把三轴切削路径转化为五轴加

网友A(2008-12-04):
很好,谢谢波恩师傅~!

网友B:
请教各位:

五轴机床需要控制刀具的切削点,就必须清楚刀具的形状才能控制不同角度下的加工接触点,是这样吗?

如果是,那么刀具的形状是由CAM软件考虑,并必须使用指定刀具加工?还是由用户设定刀具的形状,再由控制系统自动作刀具补偿?

五轴加工中心,具备平面铣床的刀具长度、半径补偿功能吗?为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转的吧

楼主在标题上已注得很清楚了吧?!

网友C:
五轴加工的编程基本上可分为2大类,一类是数控系统真正具备五轴插补能力的,一类是机床仅仅具备五轴联动能力的。

对于第一类,数控系统可以根据加工曲面数据和刀具半径、长度等自行解决刀心轨迹和实际切削点的速度规划,比较典型的技术是西门子的RTCP。

对于第二类,就必须依靠CAM软件来规划刀心轨迹和切削速度了,国内有不少所谓的五轴机床或数控系统往往属于这一类“准五轴”或“假五轴”。

网友E(2009-01-03):
写的不错,希望以后能多写几个

网友B:
感谢波恩,好文章。

感谢行者无争,讲的很透彻。

请问你是做哪一个具体方向,希望能多做交流。

网友C:
数控相关行业,主攻伺服驱动

网友F:
好文章~~长见识,长知识

网友B:
又作了一番调查,理解如下:

五轴可以分为2种类型

1、工件台固定

2、主轴头固定

相对而言,第2种5轴,在控制上要容易的多,也就是“假五轴”,只需要CAM软件规划过刀心轨迹就好了,实际的刀具长度可以采用通常的Z向补偿。

而第一种五轴控制,需要考虑矢量刀长的问题,比较困难。

想知道,国内有真正的五轴控制系统吗?那些华中、广数等有没有产品?是否自创?还是拿Fanuc改造的?

楼主:
五轴机床的机械结构大致有一下几种:

1.主轴做2轴摆动,包括AC双摆(头)和AB双摆(头)2种,一般认为AB双摆刚度强于AC双摆,更适于转载切削,例如航空工业的飞机翼板和蒙皮的铝合金板材大去除量镂空切削。

2.工件随工作台做2轴转动,包括AC双转台和BC双转台

3.主轴做B轴单摆,工件随工作台做C轴或A轴单轴转台转动

无论何种机械结构,都不能决定五轴系统是“真五轴”还是“假五轴”,五轴联动能力取决于数控系统软件,其中双转台和双摆头五轴编程相对简单,而摆头加转台结构编程相对复杂,据说空间求解不唯一。

虽然华中和光洋都号称有产品,凯奇也有科研成果,四开和精雕等也有五轴产品,但个人以为国内尚无真正实用化的原创(正向开发)五轴数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