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是个变频器的新手,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安装一台热电厂的鼓风机(安节电做的)250KW  INVT变频器,工频时风门开度70,电流250A左右。安装后运行状态:工作频率42HZ,输出电流250A,为什么没有节电率?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你要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B:
工作频率42HZ,电压下降了电流就大,要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C:
看上端电表,看实际功率。输出电流你是用啥测的?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在42HZ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已经小于380V了,如果你有钳表,可以测试一下输入电流,你会发现这时的电流不到二百了,因为输入电压不变,电流的变化率就和节电率成正比(不一定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