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NPN信号怎么转PNP信号

楼主(2007-09-01):
各位前辈能不能通过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A:
不可以,可以用光耦或继电器转,数量少直接换成PNP型

网友B:
先前有讨论。

网友C:
用光耦或1个三级管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2335

网友D(2009-10-07):
成都GPRS油田油井远程监控系统

网友D:
NPN转PNP PNP转NPN 转接器有售,多种安装模式,满足你不同需要。联系13568915215 QQ45403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