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MIUM的MODBUS模块接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PL7 V4.4版本的,在PLC机架上插入TSXSCY11601,由于没有配套的连接电缆和分线盒,所以照说明书上的方式,自己焊接了一个DB25的公头,6脚对应DATA-,24对应DATA+,然后接入一个485—232的模块。连接到电脑后没反应。于是又更改另一种方式,把9,11,21,23也接入进来。但是还是与组态王通讯失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08-07-17):
6角和24角应该就可以。你还用了一个485-232转换器,确认这个转换器没问题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