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的启停

楼主(2007-09-01):
能否用一个按钮来做两种功能,即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怎样做呢?

网友B:
很容易呀,用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
是用PLC吗?

网友C:
用那种按下后带自锁机构的按纽也可以。若只用按纽的一个触电,我认为必须另外再搭配别的元件才行。

网友:
直接用一转换开关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当然可以啊
书上网上都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E:
用继电器切换啊>!!!!

更本就不要PLC,,,

网友F:
电灯是如何控制的?自锁按钮如何用?

网友G:
多看点书吧.呵呵,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H: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其实实现你的要求方法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H:
有点看不懂楼主的要求,实现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

网友I:
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到底怎么实现啊?

网友J:
那么简单的问题都要问啊,还是努力学习你在来问吧啊,看你那样是不行的啊,那是一条很简单的程序啊,小伙仔啊,好好学啊,知不啊,

网友K:
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发过。买个带自锁的按钮不就得,何必那麻烦。要想实际操作3个继电器就能

网友E:
楼上的兄台说的很对,,实现的方法实在太多了,,继电器不过是其一个方法而已,,.....

网友L:
继电器、智能继电器、PLC都可以完成。

网友M:
用自锁按扭就可以。

网友N:
可以的245180001

网友O:
PLC的分频电路可以简单的实现

网友P:
PLC可以的,有多种方法

网友Q:
NET1
      A     I      0.0
      =     M      0.0
NET2
      A     M      0.0
      A     Q      0.0
      =     M      0.1
NET3
    A(
      O     M      0.0
      O     Q      0.0
      )
      AN    M      0.1
      =     Q      0.0
这是我以前做的应该能实现这功能

网友R:
用PLC最简单了,你可以用一个常开点的开关然后用交替指令ALT就行了,如还不知道可加我的QQ;68657471交流一下,我还想请看到此信息的同行们谁有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可卖给我,也可发到我的EMAIL;zhujian_3352@163.com里面,谢谢!我还有用5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的方法,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看看

网友S:
NETWORK
TITLE =

      A     Q      0.0;
      =     M      0.0;
NETWORK
TITLE =

      A     I      0.0;
      FP    M      0.1;
      =     M      0.2;
      A     M      0.2;
      AN    Q      0.0;
      S     Q      0.0;
NETWORK
TITLE =

      A     M      0.2;
      A     M      0.0;
      R     Q      0.0;

网友S:
继电器控制图过几天发上来。

网友T:
经典的问题,不想做评价,你想知道搜索下以前的文章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

网友U:
用三菱的一个指令就行了

网友V(2007-11-06):
我发一个参考,纯继电器的.

网友W:
简直疯了 一鸟问题问了几年 而且越问越走样

网友X:
最近新开的调查网站,裏面的调查都是4$到6$

这是个调查网,但赚取的美金更多也更方便!

一、点击此链接:

注册地址:
http://www.AWSurveys.com/HomeMain.cfm?RefID=zhangxbrf
二、点击最右方图标“get a free account"

UserName填入)您的注册用户名

Password: (填入)密码

First Name: (填入)您的名(用拼音)

Last Name填入)您的姓(用拼音)

Gender选择)您的性别,male(男),female(女)

Age选择)

Email Address: (填入)您的电子邮箱地址

By Typing in the image code below you are Agreeing to our T.O.S

输入验证码

点击提交即可

三、参加调查:

1、点击"login"

2、填写您的用户名及密码,提交。

3、拉下页面,看见“The Following Surveys are Available:”

点击进入其中一个调查页面,每个点击项目都告示了此调查付给的酬金,有的一次是6美金,有的是4美金一次,也有1美金的。

4、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点击其中一个页面,打开,然后在原页面点击下空格中填写您的感受,填什么无所谓,比如写“that’s good",按照要求打开两个广告页面,并填写好您的评论后,即可点击回到原页面,拉到下方即可看见您此次参加调查后所获得的酬金。

5、至少达到75美金才支付,很快的,我只参加了一次就获得了20美金。

6、帐户余额大於$75时,点击Redeem Money申请支付,没到时不要点击。

7、同样是paypal,如果没有该帐户请尽快申请一

网友Y(2008-04-09):
很简单,用PLC的循环扫描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