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伺服控制中出点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7-09-01):
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一直发脉冲,通过伺服编码器信号来判断伺服所在的位置,激磁是一直开着的,到了所在的位置时通过关脉冲信号跟使能CLR信号来停伺服,如果伺服的速度在300以下,可以停的很准,如果大于300,则发现还没有到要停的位置便停了,此时信号是对的,等于说位置跟编码器信号不同步了,有哪位大侠控制过的?请教一下,QQ33380451

网友A:
“所在的位置时通过关脉冲信号跟使能CLR信号来停伺服”———为什么会这样停?使能关了,电机就自由了,无法保持既定位置。

伺服工作起来存在随动误差和滞后,速度越高随动误差越大,仅停脉冲,伺服还可以把滞后量纠回来,一CLR,滞后量就人为清除了,伺服自然不到位。
v=kp×e 其中v为稳态速度,kp为位置增益,e为随动误差,即有:e=v/kp,所以kp适当增大,也可以起到减小e的作用。

楼主:
但是我激磁没有关,

楼主:
你说很有道理?那我这个系统要如何设计呢?
我现在是一直在发脉冲的,因为要定位好马上又要转,
能不能发你的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你请教一下,发到我QQ33380451

楼主:
我现在做到了就是在低速的时候可以了,但在300以上的速度时就不行,如果我一直发脉冲,但我又要定位准,如何设计这几个信号呢?

网友B:
你用什么发脉冲的?设计减速过程很难吗?

网友A:
是点到点定位吗?上位控制器是什么?

楼主:
你好,我是用在袜机上的,系统设计是这样的,用CPLD不断发不同频率的脉冲,激磁目前是一直使能的,通过读取伺服编码器的AB信号来判断转到的位置,如果要正反转时,则通过AB信号判断是否到了正反转这个点了,如果到了,则停脉冲,使能一下CLR,停几个MS,再反转,现在速度大了的话,就存在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了,谢谢你提供的建议,但不知在那个地方再改进?

楼主: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 21:44:00
    你用什么发脉冲的?设计减速过程很难吗?

你好,用CPLD分频4M晶振来发的,伺服本身有这个功能,不要设计减速

楼主: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3 8:45:00
    是点到点定位吗?上位控制器是什么?

用的是单片机加CPLD控制

网友B:
"你好,用CPLD分频4M晶振来发的,伺服本身有这个功能,不要设计减速"
显然您目前没有用到伺服自己的减速功能。

按照您目前的控制方式,应该是高速时有过冲,您遇到的现象却是高速时不到位,这个确实不好理解。

无论如何,该停止,提前降一降速度吧。

网友A:
是有些不好理解!是不是机械结构有滞后,看伺服AB反馈是到位了,而机械并未跟上?

楼主:
您好,是在高速时有过冲现象?我这边一检测到要停的信号后,马上停发脉冲跟使能CLR,可是还是有过冲

楼主:
请问两位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用位置控制,闭环

网友A:
原来是真是过冲,而不是未到位。是定长操作吗?如果是,有上位控制器做带加减速规划的定长控制。

网友B:
请问两位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用位置控制,闭环

只能提前减速。在高速下,系统的响应时间就会造成过冲,而这个响应时间,一般来说不太可能缩短。

楼主:
是用位置控制,闭环

提前减也只有在半圈内就要减速下来,可是效果不是什么很好的?

网友B:
那么,就是说,这个系统确实不可能工作在高速下。

网友A:
提前减速需要上位控制器的良好规划。

网友C:
用单片机,可以考虑用速度模式 做个闭环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控制的,本来用在这种系统上是要用速度模式的,但做之前没有考虑好,所以有这些麻烦,别的用速度控制做得很好,
我现在用位置控制,等于是双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