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怎么做张力控制

楼主(2007-09-01):
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张力控制怎么应用?谢谢!

网友A:
G11含有张力控制?

楼主:
就是因为不知道呀,所以才向各位大侠请教,是不是需要外加传感器?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G11本身并不包含张力控制,如果要做张力控制的话就需要带PLC来编程做,这样用户的成本会非常不划算,还不如用三菱的变频器直接可以做张力控制,如果用户系统中包含了PLC且有多余的点可供使用,那么估计还有讨论的余地哦。

网友B:
如果纯粹用变频器做张力控制,就用张力控制型变频器,有很多型号了,比如爱默生的TD3300。安邦信的据说也有张力控制型的变频器。我用过TD3300,用PROFIBUS总线控制,在涂布线上用的,效果很好。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深圳汇川变频器MD330变频器,内置张力控制系统,卷径计算,零速张力等。

楼主:
应用转矩控制能不能实现?

网友C:
MD330支持速度模式(需要安装传感器) ,转矩模式的张力控制(无需传感器).
详情可以登录网站: www.inovance.cn
联系电话:86-0755-29799595 传真:86-0755-29619897
附注:汇川MD330可以支持PROFIBUS-DP总线。

网友D(2012-04-21):
罗克韦尔AB变频器可以做张力控制吗? 用PLC如何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