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方法?

楼主(2007-09-01):
请都有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电机功率很小如几十瓦,不用变频器调速的方法,还有什么其它调速成的方法呀??能否告知??

网友A:
采用家用电风扇的调速方式。

网友B:
调速比不大(小于10:1)可以采用单相微型调速电机..调速器+电机配套供应...

网友C:
降压调速啊!

网友D:
买个电子调光器串上就可。

网友E:
同意平和的观点

楼主:
to yjig:家用电扇调速方式是什么方式呀,我不清楚的。

to 电工菜鸟:降压调速就是通过改变电压大小来实现改变速度吗??

to37上电:电子调光器只要直接串上就可使用了?不用做其它改变或设置吗?
本人接触范围小对很多问题都不懂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家用电扇调速方式是:分级串联电抗器降压调速。

网友F:
  “分级串联电抗器降压调速。”

1、电抗器降压,电机转矩降低,电机减速;
2、电机速度减小,由电势平衡方程式知,电机电流增大;
3、电机电流增大,电机转矩升高,与负载平衡,在低一档速度上稳定运行;

网友G:
有几十瓦的直流电机和调速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原来只知道电抗器有抑制谐波和稳压的作用,看来还有降压的作用呀!

网友F:
  “电抗器有抑制谐波和稳压的作用,看来还有降压的作用呀!”

1、抑制谐波的电抗器,是根据谐波频率设计的,只对谐波有压降,对工频没有压降;
2、降压的电抗器,是根据工频设计的,他对工频就有很大的电抗,所以对工频有降压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说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一般三相异步电机(交流的)用变频器调速时改变频率值(增大和减小)时输出功率和转矩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B:
很简单..对于变频器来讲:可以在任何频率下输出额定工作电流..
对于变频器+电机+负载系统,其实调频以后的特性只取决于负载特性..与变频器和电机是并无关系..如对于风机水泵:转距与转速的基本成2次方正比关系.功率大致
成3次方关系..对于起重位能负载,转距运行是恒定值..而功率则与转速成正比..变频器+电机系统输出的功率和转矩则在稳态时与
负载转矩/功率相平衡...

网友A:
上楼的是以负载来分析变频的,不错,变频的负载确实是与负载有关。
如果以变频的可最大输出来分析变频器的转矩与功率:
1、无论频率如何变化,变频器是以恒转矩输出的,也就是5Hz是的输出转矩与50Hz时的输出转矩是一样的。
2、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与频率成正比例,如功率为10KW变频器在50Hz时,可以最大输出10KW,如果将频率降为10Hz,那么,该变频器此时最大可输出功率为2KW。
注意:请区分最大输出(功率、转矩)与 实际耗用(功率、转矩)的关系

网友H:
刘工讲讲你的方法

网友I:
  降压调速是怎么回事啊?谢谢254602176jin@163.com

网友F:
 “分级串联电抗器降压调速。”

1、对于电风扇分级串联电抗器降压调速,其实质是改变电机输出功率调速;
2、电压高时,电机功率大,转速高;
3、电压低时,电机功率小,转速低;

网友J:
  有一种小调速器,前几年我用过很好的,现都不知型号了。

网友A:
你说的小调速器,仍然可归类于降压调速。可能是属于可控硅调速,就象市场上卖的调光灯原理差不多,当然,内部的可控硅容量应足够的大。

楼主:
大家懂得好多呀,以后不懂的还要请教大家,请继续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J:
小调速器,内部电子元件蛮多的,是日本鬼子生产的。

网友B:
其实是一种带转速反馈的交流调压电路..在小设备上应用很多..

网友K:
用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L(2008-08-27):
请问单相交流马达(如东方的感应马达)的调速器是属于哪种方法调速?

网友M(2009-09-01):
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