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测量

楼主(2007-09-01):
压力测量
一、 填空题
1. 压力是指(均匀而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2. 压力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帕斯卡),符号表示为(Pa)。
3. 1Pa的物理意义是:(1N的力垂直作用在1m2面积上的分布力)。
4. “Pa”的单位太小,工程上习惯以“帕”的1×106倍为压力单位,即(兆帕),符号表示(MPa)。
5. 1atm=(1.01325×105)Pa=(10332.3)mmH2O=(760)mmHg=(1.03323)kgf/cm2。
6. 1 kgf/cm2=(9.80665×104)Pa=(10000)mmH2O=(735.562)mmHg=(0.967841)atm。
7. 绝对压力是指(以完全真空作零标准表示的压力)。
8. 表压力指(以环境压力(大气压力)作为零标准表示的压力)。
9. 表压力为正时简称(压力),表压力为负时表示(负压力或真空)。
10. 液柱式压力计是基于(液体静力学)的原理进行测量。
11. 绝对压力、表压、大气压的关系为(P绝=P表+P大)。
12. 按工作原理分,压力测量仪表可分为(液柱式压力计)、(活塞式压力计)、(弹性式压力计)、(电测型压力计)等。
13. 液柱式压力计一般常用于(低压)、(负压)和(压力差)的测量,也可作为实验室中精密测量低压和校验仪表之用。
14. U形管液柱式压力计两边的液面高度差与被测压力的表压值成(正比),与U形管内孔截面积(无关)。
15. U形管液柱压力计的测量准确度受(读数精度)和(工作液体毛细作用)的影响,一般以(弯月面的顶)为读数基准读取示值。
16. 用单管压力计测量负压时,被测对象应与(玻璃管)相接。
17. 用单管压力计测量压力,其绝对误差比用U形管压力计(小一半)。
18. 斜管微压计的斜管不能倾斜得太厉害,一般不小于(15°~20°)。
19. 弹性式压力测量仪表常用的弹性元件有(薄膜式)、(波纹管式)、(弹簧管式)等。
20. 波纹管式压力计采用(带有弹簧的波纹管)作为压力位移的转换元件,其目的是(减小弹性元件的迟滞)。
21. 常见的弹簧管式压力表有(单圈弹簧管压力表)和(多圈弹簧管压力表)。
22. 弹簧管压力表主要由(弹簧管)、(齿轮传动机构)、(示数装置)、以及(外壳)等几部分组成。
23. 弹簧管压力表的游丝主要是用来(克服因传动机构间的间隙而产生的仪表变差)。
24. 测量乙炔用的压力表,其弹簧管不得用(铜质)弹簧管。
25. 隔膜压力计主要用来测量有(强腐蚀)或(高黏度)或(易结晶)等性质的介质压力。
26. 电测型压力计是基于(把压力转换成各种电量)来进行压力测量的仪表。
27. 常见的电测型压力计有(电阻式)、(电感式)、(电容式)、(霍尔式)、(应变式)、(振弦式)、(压电式)等。
28. 霍尔式远传压力表是以(霍尔效应)为基础的电测型压力表。
29. 电容式压力测量仪表是以(压力变化时能使传感器的电容量Cx发生变化为基础)而工作的。
30. 平板型电容器的电容量的表达式为C=εS/(3.6πd),式中ε表示(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S表示(两极板的重叠面积),d表示(两极板间的距离)。
31. 电容式压力测量仪表多以改变(极板间的距离d)来实现压力-电容的转换。
32. 差动电容式差压变送器主要包括(变换器)和(测量电路)两部分。
33. 振弦式压力测量仪表的测量原理是(弦所受的张力(压力)与弦所产生的振动频率成一对应关系)。
34. 仪表的量程选择是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来确定的。
35. 仪表的精度主要是根据生产允许的(最大误差)来确定的。
36. 常用的压力校验仪器是(活塞式压力计)和(压力校验泵)。
37. 压力表的校验一般分为(静态校验)和(动态校验)两大类,而静态校验法又有(标准表比较法)和(砝码校验法)两种。
38. 一块压力表在现场的安装一般包括(测压点的选择)、(导压管的敷设)和(仪表本身的安装)等内容。
39. 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部)。
40. 测量氧气压力时,不得使用(浸油垫片)、(有机化合物垫片);测量乙炔压力时,不得使用(铜垫片)。
二、简答题
1. 何谓压力?压力和压强是一回事吗?
压力是指均匀而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在物理学中把压力称为压强。

2. 1标准大气压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1标准大气压定义为在温度为0℃和标准重力加速度下,760mm高的水银柱垂直作用在底面上的压力。
3. 压力的量值是怎样传递的?
为了保证压力测量量值的统一,在国家计量部门保存着我国的压力基准,它是国内压力测量的最高标准,同时它还与国防上的压力基准互相对比,以达到量值的一致,压力的量值是从国家基准器复现压力的单位量值开始,通过各级标准器和检定手段,逐级传到工作用的各种类型的压力仪器仪表,工作仪表一般都是用直接比对进行校准的。
4. 压力测量的一般方法有哪些?
有液体压力平衡法,机械力平衡法,弹性力平衡法,以及利用其他物理性质与压力的关系来测量压力。
5. 液柱式压力计对工作液的要求是什么?
液柱式压力计要求工作液不与被测介质混合或发生化学反应,密度与温度的关系已知,在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内不得汽化和凝固。
6. U形管压力计怎样读数?为什么?
U形管压力计必须在U形管两端进行读数,以两端的液柱高度差来计算所测压力值;因为U形管加工时很难达到管子的内径完全一致,这样在测试过程中,一边管子液柱下降的距离与另一边管子液柱上升距离不一致,所以必须在U形管两端进行读数。
7. 单管液柱压力计为什么可以只读一次数?
严格来讲,单管液柱压力计也应是以两端的液柱高度差来计算,只是因为单管液柱压力计将一边的管子改成了大直径的杯子制成,这样在检测压力时,被测介质按到大口径的杯子上,其杯内液柱下降的高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只需读一次小管的液柱高度就可以了。
8. 单管液柱压力计为什么比U形管液柱压力计的绝对误差小?
因单管液柱压力计每次测量只读一次数,而U形管液柱压力计每次测量要读两次数,所以单管液柱压力计的绝对误差小。
9. 斜管微压计的倾角为什么不能倾斜得太厉害?
因为倾斜得太厉害,会使斜管内的液面拉长甚至冲散,反而造成读数选不准,其倾角一般不小于10°~20°。
10. 液柱式压力计的优缺点是什么?
优点:结构简单,使用方面,价格便宜,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得到较高的精度。
缺点:易碎,不耐压,读数不便,体积大,量限不高,不易实现远传和自动记录。
11. 弹性式压力计的测量原理是什么?
以弹性元件受压变形产生的反作用力与被测压力相平衡的原理进行测量。
12. 弹性式压力计的特点是什么?
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指示明显、价格便宜、精度较高、测量范围宽、使用和维护方便。
13. 一般弹簧管压力表的传动放大分几级放大?哪几级?
两级。一级是弧度放大;二级是角度放大。
14. 弹簧管压力表指针抖动大有哪些可能原因?
一是被测介质的实际压力波动大;二是压力表的安装位置振动大。
15. 弹簧管压力表指针不回零有哪些可能原因?
指针打弯,游丝力矩不足,指针松动,传动齿轮有摩擦,弹簧管有堵塞,表内有余压。
16. 霍尔式远传压力表是根据什么原理工作的?
是根据霍尔效应的原理工作的。
17. 怎样确定压力表的量程?
仪表的量程是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来确定的。对于弹性式压力表,在选择压力表量程时,还必须根据被测介质的性质留有足够的余地。一般来讲,测量稳定压力时,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量程的2/3;测量脉动压力时,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量程的1/2;测量高压力时,最大工作压力不应超过量程的3/5;为保证精度,最小工作压力不应低于量程的1/3。
18.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调校分哪几部分?
分零位调整,量程调整,阻尼调整,线性调整。
19. 怎样投用刚安装在现场的一块压力表?
应先关闭排污阀,然后缓慢打开根部阀,以免造成仪表受冲击而损坏,根部阀全开后要倒回半圈,方便下次检修。
20. 测量蒸汽压力时,压力表的安装有何特殊要求?
测量蒸汽压力时,压力表下端应装有环形管,由蒸汽冷凝液传递压力,避免高温的蒸汽直接进入表内损坏仪表。

三、论述题
1. 大气压一般为绝压100kPa,为何这么大的压力未把人体压扁?
因为人体内有许多空间,这些空间与大气相通,相当于人体内也承受着大气压力,这样体内所受压力往外压,而体外所受压力往里压,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好抵消,相当于人体表所受表压为零,所以人体始终不会被压扁。
2. 表压力一定比绝对压力大吗?为什么?
不一定。两者概念都不一样。表压力是指以环境压力作零校准表示的压力,表压力有正有负;而绝对压力是指以完全真空作零标准表示的压力,绝对压力始终为正。
3.  斜管微压计是怎样进一步减小误差的?
斜管微压计在单管压力计的基础上将小管倾斜一定的角度,这样斜管微压计在测量压力时所产生的液柱高度H就等于Lsinα(L为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