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专业的考试题

楼主(2007-09-01):
仪表专业复习题
一、判断题
1、实际工作中,可以用液柱高度表示压力。(   )
2、某用户想用绝对压力变送器,要求测量范围为0~-90Kpa,制造厂却说无法生产。制造厂说法对吗(   )
3、杠杆式差压变送器中,结构相同时,被测差压、膜盒有效面积及杠杆长度三者之积是一定值。(   )
4、1151系列差压变送器,在差压增加时,测量膜片发生位移,于是低压侧电容量减小,高压侧电容量增加。(   )
5、只能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变送器是模拟式变送器。(   )
6、智能变送器检验后为合格,现安装于现场后,以手操器修改了量程,此时该变送器也可视为合格。(   )
7、DCS系统采用的通讯方式为全数字式。(   )
8、单法兰压力变送器选型与被测压力大小无关,只需考虑周围环境温度是否恒定。(   )
9、某法兰变送器标称最高接液温度300℃了,静压下限0.13kpa abs。则它可在被测介质操作温度为300℃,操作压力为0.13kpa abs的条件下工作。(   )
10、为保证弹性压力表的使用寿命与精度,其实际使用压力有一定限制,当测量脉动压力时,最高不能超过其测量上限的2/3。(   )
11、当采用双波纹管差压计测量流量时,封液罐和冷凝罐垂直放置好。(   )
12、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的方式不同,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
13、启动三阀组的正确顺序是,关闭平衡阀一打开正压阀一打开负压阀。(   )
14、转子流量计的转子一定是旋转的。(   )
15、转子流量计安装时应该用水平仪严格校准垂直度。(   )
16、安装椭园齿轮流量计可以不需要直管段,而且流体中可有固体颗粒。(   )
17、双法兰液位计测量容器内的液位时,液位计安装位置不影响零点和量度。(   )
18、热电隅或补偿导线短路时,电位差计的示值约为短路处的温度值。(   )
19、气动调节阀在有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关,无信量压力时调节阀开的为气关式。(   )
20、用NPT形螺纹连接可起到密封作用。(   )
21、普通螺纹为左旋时,则在螺纹代号之后加注“LN”,如M24×1.5- LN。(   )
22、在压力不大于2.5Mpa时,介质为天然气的管道可选用凸面法兰连接。(   )
23、灰色橡胶石棉垫,可用于≤200℃和≤25Mpa的场所。(   )
2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保护接地导体可以利用金属软管。(   )
25、一般而言,法兰的适用压力高低可由法兰的厚度反映出来。(   )
26、NPT2以下螺纹,其旋合长度在5牙左右。(   )
27、可燃性气体,蒸气传爆级别与电气设备的防爆级别表示方法一样。(   )
28、T1-T6可分别表示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引燃温度分组,数字代号越高,引燃温度越高,相对危险性越小。(   )
29、本安型仪表适用于一切危险场所,因此即使单独使用也能发挥防爆作用。(   )
30、隔爆型仪表必须在切断电源之后才能找开表盖,而本安型仪表不用断电即可开盖。(   )
31、球阀可用于腐蚀性流体。(   )
32、储罐液位调节系统,当调节阀安在出口管线上时,应选气开式。(   )
33、在更换热电偶时,将热电偶的极性接反了,动圈式仪表就反向指示,这时将连接动圈表的两根引线调换一下就行了。(   )
34、在热电偶测温回路中,只要显示仪表和连接导线两端温度相同,热电偶电势值不会因它们的接入而改变。(   )
35、因为同为信号线,所以补偿导线,联锁极警线可穿在同一钢管内。(   )
36、在用浮筒液位计测量液位时,为了保证浮筒自由运动,故其垂直安装度要求非常严格。(   )
37、为了使浮筒液位计能测到准确而平稳的液位,液位计的传感元件须避开物料的直接冲击。(   )
38、在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体的液位时,差压计的安装高度可不作规定,只要维护方便就行。(   )
39、标准孔板不需进行标定就可直接使用。(   )
40、积分时间越小,则积分速度越大,积分特性曲线的斜率越大,积分作用越强,消除余差越快。 ( )
41、电极式液位计可以对液位进行断续测量和连续测量。( )
42、测量氧气压力时,也可以使用浸油垫片或有机化合物垫片作密封用。( )
43、在分度号S、K、E三种热电偶中,热电势最大,灵敏度最高的是S型热电偶。( )
44、有振动的场合宜选用热电偶而不宜选用热电阻进行测量。( )
45、当热电阻有断路现象时,显示仪表指示负值。( )
46、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会导致热电势比实际值偏大或偏小。( )
47、微分时间越大,微分作用越弱。( )
48、当流量调节至很小时,螺杆压缩机会出现喘振现象。( )
49、在对调节阀校准时,因是现场校准,阀门已经装在使用位置,所以有的项目如气密性试验等无法进行也可以。( )
50、在简单调节系统中,若被控制变量为压力,调节规律应为比例+积分+微分。( )
51、三通调节阀有三个出入口与管道相连,有分流型和合流型两种结构。( )
52、分散控制系统中的过程控制单元是人-机接口装置。( )
53、在有压力的密闭容器的液位测量中,因受容器内气相压力影响,所以必须使用压力式液位计。( )
54、在信号报警系统中,对音响信号来讲,通常以“音响”表示故障出现,以“解除音响”表示接收(确认)。( )
55、标准节流装置是流体在层流型工况下工作的。( )
56、涡轮流量计若无旁路阀时,可先慢慢打开下游阀,再慢慢打开上游阀。( )
57、对运行中的联锁仪表进行维修时,必须在切断联锁后再进行检修工作。( )
58、“迁移”不只是改变了仪表量程的上下限,同时也改变了量程的大小。( )
59、热电偶,热电阻,分析器等信号线路可以与供电线路合用一根电缆。( )
60、仪表停车中,对于气动仪表、电气阀门定位器等要关闭气源,并松开过滤器减压阀接头。( )
61、 路中某一节点的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
62、 作票签发人可以兼当工作负责人。()
63、使用双臂电桥测量大电阻比单臂电桥准确( )
64、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先装导体端,后装接地端。( )
65、特别潮湿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36V。( )
二、选择题
1、校压力表时,被校表示值为X1,标准表示值为X2,则计算被校表的相对误差宜按(   )式计算。
A、△=(X1-X2)/X2      B、△=(X1-X2)X1
2、一组测量结果分别为0.2W;4.8ma;1.36X10-3V,其有数字位数是(   )。
A、两位、三位、三位   B、一位、三位、三位
C、一位、两位、三位
3、图纸某弹簧压力表中标注的压力值为50kpa,它表示(   )
A、绝对压力   B、表压     C、真空度
4、不同测量范围的1151差压变送器是由于测量膜片的(  )
A、厚度不同   B、材料不同&nb

网友A:
何时给答案

网友B:
答案放出来,谢谢!或者我给你邮箱
tiger.stone@163.com
没专利吧?我正好要给几个新来的考试,HOHO

网友C:
对啊 ,怎么没有答案?

网友D:
答案在哪里?

网友A(2007-10-25):
怎么给答案

网友E:
哪位高手作一下答案呀,谢谢

网友F(2008-12-16):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G: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啊!!呼呼

网友H(2009-08-23):
留下答案啊

fanjinguo@lianhai.cn

网友I(2009-12-04):
大哥!大哥!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