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协议有几种传输方式

楼主(2007-09-01):
两种串行传输模式

控制器可使用ASCII或RTU通讯模式,在标准Modbus上通讯。在配置每台控制器时,用户须选择通讯模式以及串行口的通讯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在Modbus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应具有相同的通讯模式和串行通讯参数。
选择ASCII或RTU模式用于标准的Modbus总线。它定义了总线上串行传输信息区的“位”的含义,决定信息打包及解码方法。
如在MAP和Modbus+总线上时,Modbus信息以帧的方式出现,并与串行传输无关,如请求读保持寄存器可以在Modbus+上的两个控制器之间处理,而与使用的控制器的Modbus端口无关。
ASCII 模式
当控制器以ASCII模式在Modbus总线上进行通讯时,一个信息中的每8位字节作为2个ASCII字符传输的,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允许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长达IS,也不会出现错误。
ASCII码每一个字节的格式:
编码系统:            16进制,ASCII字符0-9,A-F                    1个16进制
数据位: 1起始位
7位数据,低位先送
奇/偶校验时1位;无奇偶校验时0位
(LRC)1位带校验1停止位;无校验2止位
错误校验区: 纵向冗余校验
RTU模式
控制器以RTU模式在Modbus总线上进行通讯时,信息中的每8位字节分成2个4位16进制的字符,该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在相同波特率下其传输的字符的密度高于ASCII模式,每个信息必须连续传输。
RTU模式中每个字节的格式:
    编码系统:8位二进制,十六进制0-9,A-F
数据位:      1起始位
8位数据,低位先送
奇/偶校验时1位;无奇偶校验时0位
停止位1位(带校验);停止位2位(无校验)
     带校验时1位停止位;无校验时2位停止位
错误校验区:循环冗余校验(CRC)

网友A:
还有网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