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工作接地问题

楼主(2007-09-01):
单相变压器380V变220V
二次线圈中一根能接地吗?
GB 5226 上有个工作接地问题和大家论一下

网友A:
单相变压器380V变220V ,二次线圈中一根能接地吗?

二次线圈不需要接地!

网友B:
应该可以接地吧

网友C:
应该是不要接的啊。接了对那些低压接近开关类的好象有影响吧!

网友D:
不可以的

网友A:
一点接地是可以的,但是不接地好,不需要接地!

网友E:
不需要接地!

网友F(2007-10-02):
一定不可以的接地的

网友G:
最好不接地.

网友H:
下面引用由FF帆在 2007-9-30 11:48:00 发表的内容:
  不需要接地!

--------------------------------------------------------------------------------------------

网友I:
不能接地

网友J:
单相变压器380V变220V     不接地,为何,那样就不用变压器了直接调火线对地不就是220伏吗

(:

网友:
呵呵  没见过接地的 所以就认为不接地  不过 火线对地来个 220 我觉得还是开玩笑的 除非你不在意出什么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