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累计器

楼主(2007-09-01):
到网上查了一下,累计器有数显的和普通机械式的,我公司现想够买一种只要能够记录机器运转时间的累计器就可以,想请问一下哪家的累计器质量好价格便宜呀,有没有用过的同行帮我介绍一个累计器,最好有型号。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浙江欣灵的HHS2-48型累时器,一共有20多个吧,一年多了,还没出什么问题,是数显式的,用35mm的导轨安装,很方便,而且计时单位可根据需要调整,有复位控制线,很方便复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能不能再问一下你买时的单价是多少呀?呵呵不好意思,如果不方便回复就不用回了,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A:
我们是公司采购的,你应该明白,中间环节费用多,我觉得有些贵,300元左右一个,如果自己买,要便宜些.

网友B:
不超过100元

楼主:
谢谢温故而知新和天鸟的回复,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