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监测

楼主(2007-09-01):
    这两天去现场实习,参观时见到一套电动机的监测系统, 怎么界面上显示的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这些值不满足P=1.732*I*U*功率因数呢??总是相差几千瓦,

    问师傅们说,上面装的元件有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还有功率变送器,没有功率因数变送器,可显示的功率因数的值,我想应该是计算而得来的,可是又有些差别(几千瓦的差别);;

     还有我想问,电机是三相的,怎么只监测了其中的一相,另外两相不需要吗??

网友A:
还有个机械效率参数你遗漏了。电机在正常运转情况下,假设三相负载是平衡的,那么就可以只测量一相了。

网友B:
是啊!测一相就行了.

楼主:
请问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四个参数里测三个就行了,为什么系统界面上显示的这四个数据,用电流,电压,功率因数计算出来的有功功率和显示的相差几千瓦呢?

网友C(2009-02-02):
三相负载是平衡的,那么就可以只测量一相了

功率因数是计算出来的,看样子没用功率因数变送器

网友D:
三相负载是平衡的,那么就可以只测量一相

网友E:
一般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是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