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调空开 (急)

楼主(2007-09-01):
大家好, 我用的是1.1KW 的交流电机, 运行20 分钟就跳空开,(运行期间 电机没有异常,转速和电机问度都正常) 用万用表检测三相平衡都是12.0 欧. 怀疑线虚接,故把空开和接触器全部换掉.20分钟后还是跳空开.  再测三相平衡时,U1与V1之间有阻值,U1与W1之间没有阻值了,  是不是电机烧掉了. 谢谢

网友A:
不一定吧,你可待冷下来后仔细测测,有可能就是虚接.

网友B:
如果是新电机(绕组未绕过的),多数是接线桩头处松动,因为出厂时多有螺丝拧不紧的情况,但如果是绕过的电机,就不一定了,但也多数是里面的引出线接头接的不好.拆开看看最好.

网友C:
不是很情楚,可能如上所说的,接头有松动现象.

网友D:
没有帽烟电机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电机漏电,用兆欧表查查.

网友F:
支持文武双全

网友G:
 赞同: "朱梁成:"

网友H:
据楼主所述,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了,短路了.小小电机拆开检修或如是"三包”产品换一台,不解决啦。

网友I:
查一下三相电流

网友J:
如果你的空开选择太大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有可能会烧电机.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松动,再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H:
还有一相没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