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内的线圈直径电阻?

楼主(2007-09-01):
同步电机型号TYZ-49,用于电风扇上的摆叶,220v,3W,修理时用直径多少的漆包线绕制,绕制后电阻为多少?

网友A:
除了厂家,不会有人知道.

网友B(2008-12-12):
最好的办法是,把你拆下来的线量一下。现在都是用机器绕制,测量电阻很小。用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C:
自己拆开数吧。

网友D(2010-12-23):
同步电机型号TYZ-49,用于电风扇上的摆叶,220v,3W 是由慈溪市富达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由于一个同步电机才几元钱,不防上市场买一个电压、转速、电机轴一致的换了就可以了。

http://www.changzhoukeqia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