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发个AB PLC的PID应用程序?

楼主(2007-09-01):
哪位大哥能发个AB PLC的PID应用程序?我用的是RSLogix500,我有个项目是用AB 公司的PLC,我刚开始学不会用PID指令,请大哥们帮帮忙?急等!万分感谢!

楼主:
我的QQ是274773434,
acme99@126.com
电话:15901500401

网友A:
仔细看看RSLogix500编程手册第274页开始的关于PID指令的介绍,再研究一下第288页的那个例子,一般PID指令前都需要使用SCL,或者SCP做整定,然后在PID指令后还要做一次SCL,或者SCP输出整定,输出到端口就完成了。如果是多个PID串联使用,只要搞清楚控制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先看288页例子,否则欲速则不达哦。